菜鸟急需大神帮助

楼主(2016-09-21):
本人在调试如图产品,现在通过欧姆龙CP1E脉冲程序 PLS2 来驱动伺服电机(参考了欧姆龙CP1E软件操作手册脉冲程序部分),但实际上伺服电机并没有运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请大神帮我看下接线图是否对的。还有程序部分不知道编写是否有错误,怎么能查到PLC有没有脉冲输出呢,A276, A277怎么读取呢?谢谢!

网友A(2017-07-10):
使用绝对定位需要确定原点,否则不能使用

网友A:
PLC有没脉冲输出你看100.00和100.02有没有亮就知道了

网友A:
读取A276和A277的数据有MOVL A276 D10就可以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