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题!伺服电子变压器的在现场的应用与故障分析

楼主(2016-09-21):
故障分析题!伺服电子变压器的在现场的应用与故障分析

现场一台设备共3台伺服,两台4KW 16A ,一台2.3KW  9.5A 总功率为10.3KW 总电流为41.5A

现在使用中,伺服电子变压器烫手!

经常烧坏,而且伺服驱动也被损坏!

有没有大小帮忙分析下原因呢?

网友A:
电子变压器?这东西不是靠可控硅变压的么?真的能使么?

网友B:
没接触过这玩意啊,不懂

网友C(2018-04-12):
产品介绍 本产品是针对伺服电机系统而设计的专用电子变压器。传统干式变压器存在着成本高,体积大,能耗高的缺点。本产品小型化,低功耗,可靠,耐用。本产品具有完备的保护功能,可有效防止输入端接错线导致伺服驱动器损坏。可对输入电压过高实行防护。适用于:工作电压在交流三相200V±15%的伺服系统。 使用环境温度+60°C~-40°C,海拔高度<4500米 2.主要功能 1)采用模拟和数字混合电路设计,将AC3Φ380V转换AC3Φ200V电压。2)智能保护。实时监控输入端电压,运行电压超过安全范围会立即切断能量输出。可有效防护因输入端接线错误 导致的高电压窜入伺服驱动器造成损坏。3)体积小,重量轻,比传统变压器的小几十倍。且不存在电磁场干扰。4)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短路保护。半导体元件因受到过压等不可预见状况会引起损坏短路,此时高电压会窜入伺服 驱动器,本产品的保护功能可在故障发生时立即切断能量输出,保护伺服驱动器不受损坏。5)通过电位器可调节输入端保护电压值(出厂设置为415V±5V,即输入电压在415V时本产品自动保护,没有输出)。 顺时针旋转电位器降低保护电压值,逆时针旋转电位器升高保护电压值,6)本产品没有滤波,降压功能,输入端如果电压不稳,有冲击等状况,建议客户采取外接滤波器,稳压器等方式 从而保护负载避免损坏。 上海尚通电子,15921112472邹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