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的USB驱动问题

楼主(2016-09-21):
大家好!

欧姆龙的CP1E,USB驱动官网下载的,使用于XP系统,但是我的是WIN7系统。装不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CP1E的编程软件应该是V9的版本了吧,既然安装在Win7上,那么应该不会低于V9.3了吧,那为何不去安装目录Omron->CX Server->USB下去找驱动呢?

其实让软件定位在Omron目录下自己找驱动就可以了,估计可用驱动可以找出一大堆阿。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按楼上的方法果然装好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