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300的恒压供水程序

楼主(2016-09-21):
如题,我接了一个项目用西门子300做的恒压供水

网友A:
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B:
西门子有专门用于楼宇恒压供水方面的小型PLC,300的PLC确实大材小用了

网友C:
最多S7-200的就可以了吧,300太浪费了

网友D:
恒压供水程序可找我,我可以帮你代写2518723439 18767597579

网友E:
也太有钱了,要不再加触摸屏显示压力,更上档次。

网友F:
老板财大气粗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G:
太奢侈了。难道是全省的恒压供水都用这一个300来控制吗?

网友H:
你接了个项目  恒压供水,恒压供水的问题多了  你问哪个?

网友I:
微信号377368934

网友J:
就一个PID 要用300针浪费 有的用单片机 有的用200 我们也有小型PLC用在恒压供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