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指令问题

楼主(2016-09-21):
-Res "vdiMotorOn" -Act1 "doRunChainOK" -Oper1 "AND" -Act2 "doAutoOn"\

-Oper2 "AND" -Act3 "doMotorOn" -Act3_invert  -Oper3 "AND" -Act4 "vdoTimer"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水个积分,路过路过路过嘿嘿

网友B(2017-09-14):
完全没见过。。。。。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查下手册。。。

网友D(2017-11-12):
这是代码?我初学者的身份变成初++了

网友E:
你这应该是I/O系统里的交叉连接。意思是:置位信号"vdiMotorOn "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doRunChainOK",“doAutoOn”,doMotorOn 和 vdo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