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EL变频器显示OU报警怎么处理

楼主(2016-09-21):
台达VFD-EL变频器显示OU报警怎么处理,请求支援!!!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做台达.松下的,加下QQ2853636052,在我们公司购买产品的话遇到问题我们可以提供技术咨询

网友B:
OU是过压报警,具体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这个故障呢?

网友C:
将减速时间调长一点,昨天我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检查下电机线吧 看是不是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减速时间调长一点,昨天我刚遇到这种情况

恩 已经解决了 确实是因为减速时间设置的太短了 谢啦

网友E:
过电压,手册上有相关处理对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