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输出端子有问!

楼主(2016-09-21):
关于VFD-M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输出端子的电压输入输出有问!比如我用M5多功能输入端子来控制电子的运转和停止,那我给该端子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或者说最小电压能多少?说明书上好像说什么48v的还是24v

的。各位大神们知道这些输入输出端子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嘛?

楼主:
说明一下,我是准备用485通信来控制电机运转的,之前论坛里有人说最好不要用通信来控制电机的启停。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A:
输入直接M5与GND之间接入运行信号即可,输出端子是AC220V或者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