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Helmholz系统

楼主(2016-09-21):
德国Helmholz系统有限公司提供垂直进线和轴向进线的CAN Bus总线连接器,传输速率高达1Mbps

CAN总线连接器用于CAN Bus总线,用来将CAN站点同电缆的连接,该连接器具有结构完善、安装快速的特点,并内置终端电阻。总线连接器可直接插入到CAN站点的CAN接口(SUB-D9针接口),总线电缆使用6路螺丝端子连接。

CAN总线连接器上设置的拨动开关可以连接或断开终端电阻,将总线连接器设置为一个总线节点或总线终端来使用。拨动开关在总线连接器工作时也可同时操作。

当总线连接器作为一个总线节点时,拨动开关在“OFF”位置,终端电阻不被使用,传入的总线和传出的总线相互连接。当总线连接器作为一个总线终端时(在总线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站点),拨动开关在“ON”位置,终端电阻被接入总线。

CAN总线连接器可提供24V补充供电,并有90°垂直电缆进线和180°轴向电缆进线两种接线方式可供选择。

90°垂直电缆进线CAN总线连接器引脚分配:

A1 = CAN    = Sub-D型接口第2

B1 = CAN    = Sub-D型接口第7

C1 = CAN 接地 = Sub-D型接口第3

接地 = SUB-D型接口第6

CAN V+ = SUB-D型接口第9

180°轴向电缆进线CAN总线连接器引脚分配:

A1 = CAN    = Sub-D型接口第2

B1 = CAN    = Sub-D型接口第7

C1 = CAN 接地 = Sub-D型接口第3

*       金属层屏蔽外壳

*       提供24V补充供电(仅限90°)

*       紧凑设计没有松散部件

*       90°和180°电缆进线

*       集成终端电阻

产品描述

产品型号

CAN总线连接器90°电缆进线,不带额外接口

700-690-1BA12

CAN总线连接器90°电缆进线,带额外接口

700-690-1BB12

CAN总线连接器180°轴向电缆进线

700-690-0CA12

技术参数

型号:700-690-1BB12

型号:700-690-1BA12

型号:700-690-0CA12

附带连接插口

没有

没有

尺寸 D×W×H mm

 700-690-1BA12700-690-1BB12

 700-690-0CA12

65×48×16

68×35×17

重量

 40g

终端电阻

集成连接带滑动开关

终端电阻120 Ω

传输速率                        最大

1 Mbps

接口

CAN Bus总线站点

9SUB-D型接头

连接电缆直径                    最大

8.0 mm

CAN Bus总线电缆

0.5平方毫米铜导线

环境温度

储运温度

相对湿度                        最大

0…+60

-25…+75

75% at +25

防护等级

IP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