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互锁

楼主(2016-09-21):
例如:按下启动按钮,Q0.4、Q0.0、Q0.6灯亮,2秒后,Q1.4、Q2.4、Q1.6亮,2秒后,Q0.4、Q2.1、Q0.6亮。

菜鸟求程序。。。。谢谢D4

网友A:
一看就在学校光知道把<此处内容被屏蔽>子了。

网友B:
使用定时器可以解决。

网友C:
你打算用那个PLC编程了?定时器,继电器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D:
要是新手的话,可以多弄几个延时控制就行了。

网友E:
欧姆龙PLC有两秒周期的内部继电器,如果你定时器都不想用的话

网友F:
使用定时器可以解决!

网友G:
可以用辅助继电器做到!这个不难

楼主:
你太看的起我。。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在学校光知道把<此处内容被屏蔽>子了。

楼主:
西门子的,我就是用了定时器的,但是不对。。  看起来是很简单,,

引用 网友C:
你打算用那个PLC编程了?定时器,继电器都可以解决的

楼主:
对方给你发送了一个抠鼻屎的表情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在学校光知道把<此处内容被屏蔽>子了。

网友H:
互锁内部的继电器接点不限量使用,你想咋用就咋用

网友I:
看看这样符合你的要求吗?

网友I:
控制程序的前一部分:

网友J:
这个程序对于入门的人来说 能有多种方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多看看帮助文档 ,学PLC老师一般都会教你画时序图,自己画画时序图,看看每一步都有什么动作。慢慢来,多学多想就好了,实在不行可以问问老师,老师最喜欢上进肯学的学生了 。加油

网友K:
互锁就是两个开关信号线圈和常开常闭点并起来

网友L:
用定时器和解码指令DECO,很好写

网友M(2018-08-10):
该问题和互锁没有关系,是定时工作。

网友N(2020-09-30):
5谢谢分享,,学习一下人家的编程技巧

网友O:
定时器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