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SGD7S反馈脉冲干扰

楼主(2016-09-21):
  最近在调试安川的SGD7S伺服,遇到这么个问题,在下面无负载调试好了,进给一次输送轮转180度,18000个脉冲;装到设备上以后,带负载,通过软件监控,发现伺服控制器只接受到17992个脉冲,凭空少了8个脉冲,这8个脉冲哪里去了?

  只好将脉冲数变更为:18008,这样伺服控制器收到的脉冲数是:18000。

  这是什么原因呢?

  同时发现:在伺服电机停止的时候,反馈脉冲数一直在变化,最大和最小能相差10个脉冲,这又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的困惑呢?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器和控制器之间的电位没拉平

反馈脉冲数变化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器和控制器之间的电位没拉平反馈脉冲数变化很正常

我的疑惑是:电机已经安装到设备上,空载时从伺服控制器监控软件看脉冲数是对的;带负载时从伺服控制器监控软件看脉冲数少了8个。

电位没拉平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考虑下齿轮比,,,,,,,,,,,,,,,

楼主:
已经搞定了。。。。。。。。。。。。。。。。

楼主:
  原因是:上位机使用的是三菱PLC的Y0和Y1,Y0输出脉冲,Y1控制方向;Y1 ON时是向上转,Y1 OFF时是向下旋转;在下面调试时用的是向下旋转,装到机器上时用的是向上旋转,向下旋转正常,向上旋转不正常,原因就出来了是Y1的原因。

  具体原因是:向上旋转时Y0输出脉冲和Y1控制方向是同时的,结果造成了脉冲数丢失,解决方法是:首先输出Y1选择好方向,再输出脉冲。

  谢谢dedewow哈尔滨工控z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