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器两个部分如何接线

楼主(2016-09-21):
最近做一个项目,项目做完后运送到客户那台要分开两个部分,但是两个部分都有线,比如一些三相加热管的电缆,电机线等,如果做成后再拆很麻烦,但是用航空接头一个个焊好像也挺麻烦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产品介绍吗,先谢谢大家

网友A:
部分弄好,两设备连接的线在现场布线。

网友B:
这个要看两部分设备的距离了。考虑使用通信设备。

网友C:
简单点,增加一个接线盒就可以了啊。

网友D:
设备的一部分上弄个接线排,做好防护。

网友E:
难道接线排也要取消吗

网友F:
航空插头有螺钉直接压接的,不需要焊接

网友G:
用对插头嘎嘎 简单快速

网友H:
增加端子排吧,按统一才顺序排列要好一些。

网友I:
根据不同的线缆参数 选择相应的插头把,这时候麻烦点  到客户那就简单了啊。而且客户看见后觉得安装这么快 这么省事。他们也会觉得设备比较NB

网友J:
如果电流不大 可以考虑用预制电缆 35针头子加插线端子 这样在家里调试好 到现场插上就行了

网友K:
重载连接器。

事前你不知道要分开运输的吗?重载连接器把分开的两部分分开线路。到时候往上一插,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的一部分上弄个接线排,做好防护。

您的意思是在没有电气柜的那部分加接线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接线排也要取消吗

您的意思是在没有电气柜的那部分加接线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电流不大 可以考虑用预制电缆 35针头子加插线端子...

想问一下,如果我有好几个电机,可不可以用一个插线端子,还是说一个电机独立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重载连接器。事前你不知道要分开运输的吗?重载连接器把分...

想问一下,如果我有好几个电机,可不可以用一个重载连接器,还是说一个电机独立用一个

网友L:
使用有螺钉的航插就行了。

网友M:
多参照一下老外的设备比较好,什么事情不能怕麻烦,当你看到老外的电控柜布线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肺腑之言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参照一下老外的设备比较好,什么事情不能怕麻烦,当你看...

我也看一下老外的设备,唉但是工作的环境没有

网友N:
给你个建议:

看来是一套设备,到现场要分开安装,涉及到各种负荷线、控制线的重新连接。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就在分开的那部分设备上再做一台控制箱,装进控制该设备的控制电器,控制信号仍有原控制箱传来,不过是用无线传输;这边如果有信号送到控制箱,也采用无线传输。当然,新装的控制箱要接进电源。

网友N:
看来是解决了,没回信嘛!

网友O: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像有些设备一般是算好布线距离,接好一头,做好标示,随机到现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