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变频器和高压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6-09-21):
如题,这个我有点混淆,矢量变频器属于高压变频器吗?它们有什么关系吗?什么是矢量变频器呢?

网友A:
论坛这么多人,都没人能告诉我吗?还是说这个问题,你们不屑回答?

网友B:
矢量变频器是根据变频器的改变频率的方式来命名的,变频器有矢量控制、转差率控制、V/F控制。高压变频器是根据电压等级来命名的,我国对于变频器高压一般为10kV、6kV、3kV,中压是1140V、630V,低压是380V、220V。

希望能帮助到你,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C:
这是两个不同的分类概念

变频器分类有很多种

按电压等级分类:

⑴、高压变频器:3KV、6KV、10KV

⑵、中压变频器:660V、1140V

⑶、低压变频器:220V、380V

按工作原理分类:

⑴、U/f控制变频器(VVVF控制)

⑵、S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

⑶、VC控制变频器(Vectory Control 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