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6-09-21):
uvz代表什么东西哦?大神们解答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什么不明白的,不就是单相电动机的正反转吗,你就按照图接线就可以了

第三个绕组V1 V2,没有使用,使用的是其它两个绕组,利用电容控制方向

网友B:
看你的实际需要,你的图片显示是第一种接法,要是加电转向不对,就换第二种接法。

网友C:
单相电机正反转。

网友D:
顶,做个广告!完美驱动电机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什么不明白的,不就是单相电动机的正反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实际需要,你的图片显示是第一种接法,要是加电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