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如何提速?

楼主(2016-09-21):
请问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更改哪些参数可以提速,提高一点点就行,也就300转左右,电机额定转速是750/1600,励磁电流控制,现在的速度的950,想改为1200左右,更改后扭矩会不会减小呢,运行中可以更改参数吗?谢谢了。

网友A:
弱磁提速吧,转矩会变小,恒功率调速嘛!

网友B:
如果负载大的话就不好提速了,如果负载在额定负载一下就可以直接升压调速

网友C:
降低速度负反馈电压参数,不影响其他,只是提高速度。还有限速参数,如果有参数限制的,也要调整下。具体那几个号的参数,参阅说明书。电机在运行时不能更改必须停机更改后,在进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大的话就不好提速了,如果负载在额定负载一下就可...

负载不变,900转时电枢电压是440v已达到额定电压。

网友A:
590的励磁电压是可编程的,额定转速以上只能是弱磁调速。

网友D:
k可以弱磁试试

网友E(2017-01-16):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