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同步功能

楼主(2016-09-22):
请教,第一次使用GALIL控制器,型号为DMC2142,XY轴电机机械都正常,直线运动,圆弧都能动,限位感应也没有触及。当测试电子齿轮同步功能时,发现跟随的B轴不会动,也没有任何报警提示。

#GA

MOAB

GA ,A

GR ,1

SHAB

DP0,0

WT1000

PR 400000,

AC 500000,

DC 500000,

SP 80000,

BGA

EN

网友A:
您再试一下

#GEAR

SHAB

DP0,0

GR,0

GA,CA

GR,1

WT1000

PR 400000

AC 500000

DC 500000

SP 80000

BGA

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再试一下#GEARSHABDP0,0GR,0GA,C...

刘工,你好,试了一下,还是只有X轴能动

网友A:
刘工,你好,试了一下,还是只有X轴能动

您这些指令,逐条作为单个指令发送,并且看看控制器凡是不是正常,会不会给出错误提示。

SH AB

MG_MOB    应该反馈0

DP 0,0

GR 0,0

GA,CA

GAB=?       应该反馈CA

GR,1

GRB=?       应该反馈1

PR 400000

AC 500000

DC 500000

SP 80000

BGA

如果反馈正常,而且完全没有错误提示,而B轴还是不动,就用指令IPB=400000确认在此情况下,B轴真的没有其它问题。再输入两个查询指令,看反馈是不是还正常

GAB=?       应该反馈CA

GRB=?       应该反馈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工,你好,试了一下,还是只有X轴能动 您这些指令,逐条作为单个指令发送,并且看看控制器凡是不是正常,会不会给出错误提示。SH ABMG_MOB    应该反馈0DP 0,0GR 0,0GA,CAGAB=?       应该反馈CAGR,1GRB=?       应该反馈1PR 400000AC 500000DC 500000SP 80000BGA如果反馈正常,而且完全没有错误提示,而B轴还是不动,就用指令IPB=400000确认在此情况下,B轴真的没有其它问题。再输入两个查询指令,看反馈是不是还正常GAB=?       应该反馈CAGRB=?       应该反馈1

刘工,你好,按着你的方法试了,Y轴还是不会跟随,跟固件版本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工,你好,试了一下,还是只有X轴能动 您这些指令,逐条作为单个指令发送,并且看看控制器凡是不是正常,会不会给出错误提示。SH ABMG_MOB    应该反馈0DP 0,0GR 0,0GA,CAGAB=?       应该反馈CAGR,1GRB=?       应该反馈1PR 400000AC 500000DC 500000SP 80000BGA如果反馈正常,而且完全没有错误提示,而B轴还是不动,就用指令IPB=400000确认在此情况下,B轴真的没有其它问题。再输入两个查询指令,看反馈是不是还正常GAB=?       应该反馈CAGRB=?       应该反馈1

左上方显示信息

10.0.0.100,DMC2142 REV 1.0q1-CM-F,12272,IHA IHB

楼主:
10.0.0.100, DMC2142 Rev 1.0q1-CM-F, 12272, IHA IHB

:

:SH AB

:MG_MOB

0.0000

:DP 0,0

:GR 0,0

:GA,CA

:GAB=?

CA

:GR,1

:GRB=?

1.0000

:PR 400000

:AC 500000

:DC 500000

:SP 80000

:BGA

:IPB=400000

:GAB=?

CA

:GRB=?

1.0000

:

Y轴只是在触发IPB=400000动了,系统没有提示任何报错

引用 网友A:
刘工,你好,试了一下,还是只有X轴能动 您这些指令,逐...

网友A:
10.0.0.100, DMC2142 Rev 1.0q1-CM-F

您这个不是标准版本的控制器,针对压电陶瓷电机的特性,新增了一些指令,比如ZP、ZN、K1、K2、K3、CP、CT、DS、DB之外,也取消了一些功能,比如电子齿轮同步、电子凸轮、低通滤波、带阻滤波、开环脉冲输出等等。

您要实现电子齿轮同步功能,必须粗要把控制卡的固件重新刷成标准版本。不过在刷之前,一定先确认下,必要时还能不能刷回来。标准固件在GALIL网站山个就可以下载(不过现在美国人把注册弄得很麻烦,如果以前没有注册过,恐怕够呛),您现在卡里这个固件就不是随便能得到的了。要确认您手里有相应的固件文件,或者您的供应商能提供相关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100, DMC2142 Rev 1.0...

了解了,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