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电源可靠性相关事故案例

楼主(2016-09-22):
电源是DCS能否正常工作的重要环节,基于微处理器和动态存储器的DCS对电源要求特别严格,为尽量避免因电源故障引起DCS系统失灵,各分散控制系统制造厂家对硬件的配电部分都十分重视,除提高电源部件本身的可靠性外,一般采用两路单相220V·AC供电,一路故障后可以自动切换至另一路,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仍会出现一些问题,下面以某火电厂#4机DEH系统的一起电源故障为例进行分析探讨。

一、设备概况

   #4机电调系统于2000年10月改造为新华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的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IIIA型,该系统是采用高压抗燃油的电站汽轮发电机组的实时控制系统,其硬件是由XDPS—400系列的分散处理单元DPU(双路冗余)、工程师站、操作员站及I/O卡件组成,根据系统电源可靠性要求,其供电系统采用两路220V·AC输入,一路来自不停电电源系统(UPS),一路来自热工变,这两路电源经过配电箱滤波之后得到二路正常电源,作为I/O电源,并提供一路切换后的电源,作为DPU等设备和其它调试设备的电源。同时,配电箱还具有报警功能,可分别输出各路电源的掉电报警。

二、故障现象

运行中 #4机热工盘所属部分电动门指示灯突然闪烁烧毁,造成卧盘上电动门短时失去监视,同时#4机正常运行中DEH突然由自动跳为手动,经检查发现DPU11电源灯灭,DPU的工作方式由DPU11主控切换成DPU31主控,进一步检查发现DEH系统两路供电电源正常,而DPU11已被烧坏。初步判断为突发的电源不稳引起DPU11故障。由于DEH系统在手动运行时控制精度差,不能维持长期运行,为保证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在确认DEH系统工作正常的情况下,重新将其投入自动。

三、原因分析

由图一我们可以看到,到DEH配电箱的供电一路来自不停电电源(UPS),一路来自热工变。其中来自热工变的电源为主供电源,在双路电源都带电的情况下由来自热工变电源提供切换输出向两路DPU送电,在热工变供电系统故障的情况下由来自UPS的电源向两路DPU供电。由于在DPU11烧坏的同时热工盘所属部分电动门指示灯也突然闪烁烧毁,而其电源都取自#4机热工变,因此可以判断这次故障是由于热工变供电系统的不稳定造成的。

四、应对措施

DCS的电源故障由于牵涉的信号比较多,影响较大,处理不好容易造成停机等事故,因此往往需要谨慎处理。针对这次电源引起的故障现象,我们意识到热工变电源不稳定,有可能会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为了提高DEH系统的可靠性,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我们决定切除热工变电源,并在条件许可时将原取自热工变的电源改为取自另一路UPS电源。由于热工变是主供电,因此我们做了较多的事故预想,经过详细查看DEH图纸,并了解以前UPS、热工变两路电源切换情况,以及电源模块之间,DPU与DPU之间,自动与手动之间的切换情况及试验记录,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

1、确认电源模块工作正常,确认AST电磁阀供电情况正常。

2、另送一路UPS电源至#4机组DEH主控制柜(不送电);

3、在#4机组DEH主控制柜背面下方轨道加装5点端子排,下口接入新拉的UPS电源并标好极性(不送电)。

4、确认DEH主控DPU为DPU31,检查DPU31、DPU11电源接线方式(切换电源供电)并查明极性。

5、确认#4机UPS、热工变闸门盘供DEH电源接线位置。

6、在机组稳定运行的情况下将#4机DEH切至手动,手动运行时禁止加减负荷,同时运行人员加强机组各参数监视,保证机组正常运行。

7、拉出热工变闸门盘供DEH电源小车开关,断开热工变闸门盘供DEH电源。

8、热工变电源停用后,检查DEH主控DPU31是否工作正常,如果DPU31没有失电,DEH全面检查后恢复DEH自动运行,新送的一路UPS电源不送电。如果DPU31失电,(当电源切换继电器故障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应立即拆出DPU31电源线,接至加装的端子排上口送来的UPS电源端子上,接好线后送电。结果:DEH单边运行,无冗余,无备用(无备用电源块、无备用DPU);AST电磁阀只有两个对角带电,AST电磁阀试验不能做。

9、在机组停运时更换DPU11,并将将原取自热工变的电源更改为取自另一路UPS电源。

五、小结

由于DCS系统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其电源故障就好象后院起火一样,处理起来十分困难,因此,保证DCS供电电源的质量和配电箱的合理设计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对这次DEH电源故障的处理,我们总结出以下经验:

1、对DEH(DCS)的供电回路除要求高度可靠外还要保证供电的品质,最好把UPS作为DEH(DCS)的主供电电源。

2、DEH-IIIA系统DPU电源在两路供电都正常时应分别取自两路供电电源,以减少电源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在一路电源故障时该路DPU供电应能自动切换至另一路,以保证DPU的冗余配置。

3、最好能定期(在机组停运时)进行DCS系统电源的切换试验,以防止切换继电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