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为什么还要无功率表

楼主(2016-09-22):
无功电能表

有功电能表,

为什么无功电能表和有功电能表在一起用,为什么可以在一起用,无功电能表的作用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是要将技术缺陷以电费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

网友B:
想起农村收电费,电表2度电,每度电0.8元,他收你2.6元(每户加收1元的所谓线损),这个应该类似,只不过没有实际支撑的概念性线损收费在这里使用了无功电能表,收费有了实际测量数据支撑。

网友C:
因为无功功率你也得交钱

网友C:
而且无功功率交钱更多

网友D:
就是不放过一分钱,有功无功都要交钱

网友E:
   因为用电设备中有很多线圈 电容 它们在电网中只存在能量的交换但是本身不消耗电能,这就是无功,不过在电网中无功是不可缺少的,它保证电网的电压 等保持稳定状态,至于安装无功电能表,主要考核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如果用电设备消耗大量的无功直接影响电网稳定和发电机的有功输出效率降低,所以要根据功率因数进行考核,无功消耗多的话要进行就地补偿。无功表是供电公司计量单位无功电量的,单位功率因素低的话供电公司要进行惩罚的,当然功率因素高的话,公司也会进行奖励。

网友F:
近十几年装的计量表都是数字式的,功能齐全,包括总功、无功、有功、功率因数、峰、谷、平等,转盘式的已经少见了。

用户的无功对发、供电有影响,所以要装表对其计量。用电设备的无功,是与电网能量交换的那部分,不消耗能量,但是占有能量。用户无功高(功率因数低),发电机效率降低,发出的电力没有全部消耗,而是进行能量交换;电网电流大,线损增加,输送电力减小。

现在电力公司要求cosφ>0.9,小于0.9要罚款,这就是靠无功表计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近十几年装的计量表都是数字式的,功能齐全,包括总功、无功、有功、功率因数、峰、谷、平等,转盘式的已经少见了。用户的无功对发、供电有影响,所以要装表对其计量。用电设备的无功,是与电网能量交换的那部分,不消耗能量,但是占有能量。用户无功高(功率因数低),发电机效率降低,发出的电力没有全部消耗,而是进行能量交换;电网电流大,线损增加,输送电力减小。现在电力公司要求cosφ>0.9,小于0.9要罚款,这就是靠无功表计量的。

李工,无功是怎样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用电设备中有很多线圈 电容 它们在电网中只存...

 感谢王工的解答,我天天给您投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将技术缺陷以电费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

 说的对, 说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F 近十几年装的计量表都是数字式的,...

无功计量的原理是取电流、电压信号,比较出电流、电压的相位差φ,其sinφ与伏安的乘积就是无功;cosφ与伏安的乘积就是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