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及I/O扩展问题

楼主(2016-09-22):
各位大神 我需要大概400个I/O口输入输出,请问选什么型号的PLC及怎样扩展?最大能扩展多少?

网友A:
需要中型的plc了,三菱Q系列的加扩展模块,或是西门子300/400系列加扩展模块喽

网友A:
一般128-2048个点的都属于中型plc系统了,像西门子S7-300的,最多可以扩展32个模块,最大输出点数为1000个,足够用了

网友B:
得选大型的了300or400系列

网友C:
400个点 看你如何接了 如果都在柜子外面 可以选一些总线模块  这样减少线进柜子 减少接线长度

网友D:
不要只看点数,还要看你需求,需要实现什么功能之类

楼主:
回复内容:只有模拟开关量

引用 网友D:
不要只看点数,还要看你需求,需要实现什么功能之类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刚接触PLC有点懵

引用 网友C:
400个点 看你如何接了 如果都在柜子外面 可以选一些...

楼主:
回复内容:好哒 谢谢

引用 网友A:
一般128-2048个点的都属于中型plc系统了,像西...

网友E:
如果只是IO点数  楼主可以选择支持分布式IO的PLC ,也可以小型PLC ,之间通讯完成。

像S7-1200就可以做到

网友F(2018-08-10):
选择PLC方案不能只看点数,耐特PLC最高单CPU控制264个IO点,更高的控制点数应该使用主从站的思路进行选型,从站做各自的实时控制逻辑,主站进行集中的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