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里安装两个互感器

楼主(2016-09-22):
为什么有两个互感器!

网友A:
计量和保护是分开的。

网友B:
两个互感器用处不同

网友C:
因为右左有二个电表,为保证计量需加一台。

网友D:
每相一个互感器,是供计量表的电流线圈,包括有功和无功。其中一相多一个互感器,是给功率因数表的电流信号,用来显示瞬时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表也可以输出控制信号,切换电容器组,随时调整功率因数。

网友E:
哈哈,答案很多啊,貌似都有道理啊!楼主弄清楚了和大家说一下,看看到底是哪种情况

网友D:
答案很多?不可能啊!这是变电所低压柜通用设计,低压进线柜必须这样这样做,而且多的那个互感器必须安装在电容器母排的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相一个互感器,是供计量表的电流线圈,包括有功和无功。...

 感觉李工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右左有二个电表,为保证计量需加一台。

 那两个表,一个是有功电表,一个是无功电表!

网友F:
见过。

多一个的那个互感器是给无功功率补偿调节器和功率因素表(串联)使用的。三个是计量用的。有什么继电保护都只能使用计量以外的互感器。你不可能使用计量的做计量保护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相一个互感器,是供计量表...

这个不是道理,是必须这样做。我30年前就是做供、配电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

今天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G:
此处电流互感器属二次线路,配电二次控制线路四大功能测量,保护,控制,信号。图中母排三相,其中A相两个互感器,B相C相各一个。每相的一个互感器主要是测量功能,测每相的实际电流。A相的另一个互感器主要起过流保护功能。我是新人,第一次参与讨论,如有不足,欢迎补充!

网友:
A相多一个互感器一般是用作无功补偿器取样电流的

网友H:
用途不同  各有分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过。多一个的那个互感器是给无功功率补偿调节器和功率因...

 有道理,下次去了好好的检查检查!

网友I:
一个是有功电表,一个是无功电表

网友J:
不对,那多出的 一个互感器应该是给显示仪表信号 的。

网友K(2016-11-10):
如果是进线柜(总断路器柜)就是无功补偿的电流取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