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故障诊断的基本方案

楼主(2016-09-22):
发电机故障诊断的基本方案

    柴油发电机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机电设备,广泛应用于市政维修、农业生产和工业项目等各个方面,为我国的工业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一些电力供应不足的地区,柴油发电机尤其重要,一旦出现故障,就会影响工农业的发展进步,更会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发电机的故障诊断主要通过对机组实进监测,根据设备的运行模型和故障原理,观察故障发生后的现象,确定故障发生的类别、部件、性质和原因。

    现代发电机组的故障诊断按其诊断的深度可分为初步诊断和深入诊断。初步诊断是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出故障产生原因的大致范围。深入诊断是根据初步诊断的结果对故障原因进行分析、查找,直到找出产生故障的具体部位。 现代机组故障诊断按诊断故障所采用的手段,可分为:直观诊断、采用自诊断系统诊断、简单仪表诊断和专用仪器诊断等。
一、什么是发电机直观诊断

直观诊断就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对机组故障现象进行看、问、听、试、嗅、摸等,了解和掌握故障现象的特点,再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结论的诊断方法。直接诊断方法根据用户的经验以及用户对机组的熟悉程度,在运用的范围上有极大的差别。经验丰富的诊断用户,可以选用直观诊断方法诊断机组可能出现的绝大多数故障,包括初步诊断和确定具体故障准确判断。 直观诊断的主要内容有:

1、看,即目测检查。其目的是了解电控(电调)机组的系统类型、机型,在进入更为细致的测试和诊断之前,能消除一些一般性的故障原因。如机组型号、电控系统类型、制造公司、生产日期等对判断故障都有很大的帮助。拆除空气滤清器,检查滤芯周围是否有脏物、杂物或其他污染物,必要时更换,因为空气滤清器堵塞将影响空气量的检测精度。检查真空软管是否老化、破裂或挤坏,并检查真空软管经过的途径和接头是否良好。检查控系统线束的连接状况,如传感器、执行器的电器是否良好,线束间的连接是否松动或断开,电线是否有磨破或线间短路现象,电连接器的插头和插座有无腐蚀现象等。检查每个传感器和执行器有无明显的损伤。如可能运转机组并检查进、排气歧管处是否有泄露等。

2、问,为了迅速的查找故障源,首先必须了解故障出现的情形、条件,如何发生及是否已检修过等与故障有关的情况和信息。为此,必须认真听机组使用用户对故障现象的描述,尽管使用用户的描述可能被曲解或不全面,也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但它时常有可能把问题的关键提出来。最好的做法是,在倾听用户的初步意见之后,思考以下进行一次初步诊断,随后询问一些有关的问题来帮助确定或否定初步诊断的结果,同时认真做记录,与诊断测试结果一起构成查找故障的依据。

3、听,主要是听机组工作时的声音,有无爆震,有无敲缸,有无失速,各个不同部件的不同工作噪声有无异常等。这需要长期的经验累积才能准确判断。

4、 试,主要是根据前述检查,有针对性的试机,以便进异步确定故障。

二,如何利用仪器进行发电机故障基本诊断

1、利用机组自诊断系统诊断机组故障自诊断系统可以对系统的故障进行自诊断,在现在机组诊断中是一种简便快捷的诊断方法,但是其诊断的范围很深度远不能满足实际使用中对故障诊断的要求。常出现机组运行不正常而与电控系统无关的故障。另一方面,由于机组自诊断系统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不可能设计出一种自诊断系统对其所有可能产生的故障都能进行诊断,因此,以直观诊断方法为主进行检查和判断的工作在任何时候对任何系统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
2、利用简单仪表诊断利用简单仪表诊断,就是利用万用表和示波器作为通用仪表,对电控(电调)机组故障进行诊断的方法,因电控(电调)的各部件均有一定的电阻值范围,工作时有输出电压范围和输出波形,所以,用万用表测量元件的电阻和输出电压,用示波器测试元件工作时的输出电压波形,用万用表测量导通性等可判断元件或线路是否正常。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诊断方法简单,设备费用低。主要用于电控(电调)系统和电气装置的故障诊断,所以,这种方法可用于对故障进行深入判断。其缺点是,对操作者的要求较高,在利用简单仪表时,操作者须对系统结构和线路连接情况有相当详细的了解,才能得到满意的诊断效果。
3、利用专用诊断仪器诊断机组专用诊断仪器根据其体积大小分为:台式电脑分析仪、便携式电脑分析仪和袖珍型电脑分析仪。在对机组电控(电调)系统故障分析中,使用最广的是便携式电脑分析仪。一般现代机组都有故障侦测软件,大大提高了对机组电控(电调)系统的诊断效率。但分析仪和分析软件的成本较高。
4、故障征兆模拟试验方法在故障诊断中最困难的情形是有故障,但没有明显的故障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彻底的故障分析,然后模拟与机组故障相同或相近的条件和环境。无论维修人员经验多丰富,技术多熟练,如果对故障征兆不经验证就下结论,则将在维修中忽略一些重要的方面。例如对于一些机组在冷态下出现的问题,在热态下热法、水淋法、满载法等。

三、如何数据采集器的诊断方法

    力可赛数据采集器又称为DAU(云猫),通过RS232、RS485、USB、LINK、CAN等多种接口连接到控制器上,采集控制器上的发电机组各种不同的运行参数,并通过2G/3G、WIFi、网线、光纤等方式传送到互联网,云服务系统就对这些发电机组参数进行管理和分析,进而对发电机组进行健康监测、潜在故障分析、故障诊断、定期维护保养等。真正实现发电机组远程操控,实时监控的云服务管理。

1、 发电机远程健康诊断和潜在故障诊断

   日常对发电机的维护保养是远远不够的,发电机的各种损耗也无法估计,而且也无法取证发电机是否真正的健康,正常运行,会不会忽然停止工作,如果正需要发电的时候,机组发生这种现象不工作了,那么就会造成事务的延误和影响。导致各种费用的产生,而超出预算。

而使用力可赛发电机云服务管理系统,就可以对你的机组实时监控,实时进行健康诊断,系统就会对你的机组进行科学有效的诊断分析,一旦发生有潜在故障安全隐患,系统就是自动告警,以提示你哪里有需要维护了,就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费用超支。

2、 最大程度降低和减少盗窃燃油的影响

    盗窃燃油造成的问题较为严重。在某些地区,据称发电机组燃油被盗的比率高达40%。

    完全避免燃油被盗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每次被盗的数量常常不多;可在运输时,油罐注入时或在现场的发电机发生盗窃。但是,可以使用连接燃油传感器的远程监控系统,以确保加注时传输了正确数量的燃油。使用智能型油位传感器,可以跟踪油箱中的油位。可以校准燃油传感器,以感应加满的油箱,由于了解这一信息,我们可以确认油箱加注正确。性能优良的油位传感器能够检测出3-5升的燃油变化。 能够检测到油量异常下降,表明燃油被盗。采用支持报警的远程监控系统,可在出现盗窃时立即发送通知。即使很难抓住窃贼,我们至少也可以清楚燃油被盗并计划重新加注,以确保发电机具有运行所需的燃油。

    跟踪油箱中的燃油油位可以提高对现场燃油状况的关注,帮助用户了解何时发生盗窃。有时候,有组织盗窃很普遍,采取这种方式就可能帮助检测到盗窃类型并采取措施。

力可赛发电机云服务管理可以监控你的油位测量的变化情况,还具有卫星定位功能,以防止你的机组被盗,燃油被盗。

3、远程测试启动发电机以减少启动问题

正如已经长期停泊的汽车一样,长期未运行的发电机发动机可能存在启动问题。对于不时常运行的备用发电机,定期启动运行测试十分重要。使用具有控制能力并连接发电机控制器的远程管理解决方案,即可开展远程测试启动。只需采取简单的操作,例如远程运行测试,即可在停电且需要发电机工作的情况下提高发电机工作的可能性。

    使用力可赛发电机云服务管理系统,就可以远程启停机组,随时随地管控你的机组,不用人去开启发电机,为公司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如果发电机维护较好,则运行会更好,且运行成本低,因为计划外的服务通常费用高昂。

4、仅在需要时启动服务

    发电机通常根据预定的服务计划展开工作。通过了解发电机如何运行,则可以更为动态地规划服务。由于访问现场的成本高昂,因此,通过只向真正需要服务的发电机派遣服务团队的方式,就能优化服务成本。

    挑战在于知道每个站点何时需要服务。采用远程管理解决方案,您可以检查运行时间、机油压力、电瓶状态、冷却剂温度、发电输出、燃油油位、GPS位置等。当达到临界水平时,也可以生成通知,例如,发电机运行时间已经超过预期。力可赛云服务管理系统就自动告警,提示你。

力可赛云服务系统能够远程分析每台发电机的运行情况,您将能够了解其健康状况并更有效地计划现场服务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