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与EBPr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9-22):
本人刚接触威纶屏,不明白用什么软件?EB 8000与EB Pro有什么区别?还有我把EB8000 V4.65装在WIN7 64位系统下,安装好后在编辑工具中无法打开?不知道为何?是不是不支持WIN7系统?

网友A:
EB Pro比EB8000更功能更强大,维纶有些高端系列8000以上的触摸屏才支持EB Pro。还有的是EB Pro软件内置有配方功能,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B:
以前MT6100啦MT8100系列等使用EB8000软件,现在MT8101开始只能使用EB Pro了,只使用基本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C:
支持WIN7系统的,楼主可能没打开窗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