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漏电保护知识

楼主(2016-09-22):
漏电保护器只能对电焊机的一次侧电路起保护作用,对二次侧来说,漏电保护器不起作用。焊机触电保护器与漏电保护器原理完全两回事,电焊机空载时焊把线电压较高70—90V,焊机触电保护器实时检测二次侧状态,给出信号使二次侧空载输出电压低于36V安全电压(约20V),焊接时恢复正常,达到保护人生安全作用。

    漏电保护器只防止一次漏电保护,但是焊机电流大,容易造成二次触电。但是防触电保护器具备:一次漏电保护,一次过载短路和二次防触电保护。触电保护期安全性更高!工作原理当弧焊机空载时,保护器能自动将一次电压降低,使弧焊机二次电压输出降至≤24V,达到安全节能的目的,当弧焊机工作时,保护器自动将电压恢复正常。

    当线路或电弧焊机发生漏电、过载、短路时、保护器可在0.1s内迅速切断电源,确保工作人员和电弧焊机的安全。当焊机停焊时,保护器自动切断焊机工作电源,使焊机内部的变压器以及降温风扇出于不工作状态,从而降低焊机在不焊接工件时的空载损耗,焊机二次侧电压降至~10伏左右(出于人体可承受的安全电压范围)。当焊工焊接时马上回到正常工作状态,达到了既节省电能损耗又为焊工提供了安全的目的。 电焊机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电焊机空载时,保护器内部的交流接触器释放,电流经降压元件将380V电压降低至70V左右,加到焊机一次端,迫使焊机二次输出只有15-20V,达到安全节能效果;当焊工焊条碰上工件要焊接时,电焊机保护器收到信息发出指令,就立即将交流接触器吸合,380V电压输入焊机,使焊机进入正常焊接工作;同样,当焊工焊毕,电焊机空载时电焊机保护器收到信息后,经处理约延时1S后释放交流接触器,电流又经降压元件将380V电压降低至70V左右……

网友A:
我们的电焊机一般情况下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