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西门子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6-09-22):
  最近刚接触西门子系列的伺服,之前一直用的三菱和台达的。西门子系列的驱动器只用过mm系列和6RA70。   请教大家一下,西门子的伺服都有哪些?只知道S120和V90能控制伺服。s120价格有点高,v90目前好像不能支持Profibus DP。西门子有哪个系列的伺服支持DP通讯控制吗?可以通过用类似于DP控制字控制MM440转速的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来定位距离吗?用PLC控制,主要做定位和插补。

  另外,西门子PLC在做伺服控制方面比三菱系列的PLC差很多吗?之前用的西门子300/400,后续用过一段时间的三菱FX系列,感觉还是西门子的编程方式好很多,不过三菱有直接的伺服定位指令,不知道西门子的怎么做。

 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A:
不好意思,目前倒是用日系的伺服比较多点,还没用过西门子的伺服电机

网友B:
没用过西门子的伺服,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C:
西门子的伺服没有用过,但是用过西门PLC控制伺服。1200直接有工艺块进行运动控制指令,回原点 绝对方式移动   相对方式移动  轴错误复位  紧急停止 都有相对应得块。比三菱什么的好用多了

网友D:
SIEMENS伺服主要有三大类,D,P,C。S120和V90只是电机的驱动。D系列好像用的多点,单电机的话直接控制器插在电机驱动上。多电机直接用网线串接就行。定位是个简单指令,先把电机加上使能,再把你要的位置(角度或者距离)写进去就行。

网友E(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

网友F(2017-02-03):
简单说一下吧,西门子伺服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是分开的,驱动器主要分S120、V90和V70,运动控制器则为simotion和TCPU,要实现定位的话,用普通PLC带S120和V90就能实现,或者S120和V90PN型本身也有内部定位器,简单的定位也可以实现,但要实现插补的话就得用运动控制器simotion和TCPU了。

网友G(2018-11-12):
       山东益华电气专业维修各种伺服电机优势是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可以做到当天修复

伺服电机维修对电机进行伺服定位、电机不能启动、启动无力、运动抖动、失磁、过流、过载、输出不平衡、匝道短路、编码器报警、编码器损坏、位置不准,更换轴承、转子、定子、碳刷编码器、主轴等。

  联系人:甄工   13688661350

网友H:
谢谢楼主好的资料,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