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三菱PLC如何与工控机通信

楼主(2016-09-22):
各位路过的大神们FX三菱PLC如何与工控机通信,常用的是哪种方法。需要买什么485或者232的转换接头,三菱这边需要D8120设置什么参数。更重要的是PLC程序的如何编写,通讯字格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用三菱的MX Component,就可以了,直接用下载线和电脑连接,PLC不用设置

网友B(2017-04-14):
要看你的组态软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