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变频器故障和延长使用寿命的措施

楼主(2016-09-22):
根据实验证明,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温度每升高10℃,则其使用寿命减少一半。为此在日常使用中,应根据变频器的实际使用环境状况和负载特点,制定出合理的检修周期和制度,在每个使用周期后,将变频器整体解体、检查、测量等全面维护一次,使故障隐患在初期发现和处理。

(1)定期(根据实际环境确定其周期间隔长短)对变频器进行全面检查维护

必要时可将整流模块、逆变模块和控制柜内的线路板进行解体、检查、测量、除尘和紧固。由于变频器下进风口、上进风口常会因积尘或因积尘过多而堵塞,其本身散热量高,要求通风量大,故运行一定时间后,其电路板上(因静电作用)有积尘,须清洁和检查。

(2)对线路板、母排等维修后,要进行必要的防腐处理

涂刷绝缘漆,对已出现局部放电、拉弧的母排须去除其毛刺,并进行绝缘处理。对已绝缘击穿的绝缘柱,须清除炭化或更换。

(3)对所有接线端检查、紧固,防止松动引起严重发热现象的发生

(4)对大的器件进行全面检查

对输入(包括输出)端、整流模块、逆变模块,直流电容和快熔等器件进行全面检查、参数测定,发现烧毁或参数变化大的器件应及时更换。

(5)对变频器内风扇转动状况要经常仔细检查断电后用手转动风叶,观察轴承有无卡死或转动不灵活现象,必要时更换处理

(6)仔细检查控制电路板上电子元器件

检查和处理脱焊、变色、鼓肚、开裂、断线(印刷板线路)等异常现象,必要时对外表异常的元器件,可从电路板上脱焊测量检查或更换。

(7)对电解电容器的维护

由于变频器在设计时其电子元器件考虑了使用老化引起的容量降低问题,故在维修中不必对容量降低的电容立即更换。在实际中,电容容量降低高低与变频器使用环境、负载大小、工作制等状况有直接的关系,恶劣环境、负载越大、停启频繁等运行状况会加速直流主电容老化。另外,定期维护时,要详细检查主直流回路电容器有无漏液、外壳有无膨胀、鼓泡或变形,安全阀是否冲开,并对电容容量、漏电流(漏电流大会使电容器过热,引起安全阀冲开,甚至电容爆炸)、耐压等进行测试,对容量降低30%以上、漏电流超过70ma、耐压低于650v的电容及时更换。对新电容或长期闲置未使用的电容,应进行性能测试,满足使用要求后才可替换使用。

(8)对整流块、逆变gtr(或igbt)等大载流量的器件要用万用表、电桥等仪器、工具进行检测和耐压实验,测定其正向、反向电阻值,并做表格记录,对参数相差较大的模块要更换。

(9)对主接触器及其它辅助继电器进行检查,仔细观察各接触器动静触头有无拉弧、毛刺或表面氧化、凹凸不平,发现此类问题应对其相应的动静触头进行更换,确保其接触安全可靠。

(10)经常检查电源电压波动程度,改善变频器使用环境和负载波动大的现象,避免大电流对变频器冲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