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编程

楼主(2016-09-22):
大神门,用一个无自锁功能的按钮控制一盏灯的亮灭,即第一次按下灯亮,再次按下则灯灭,每按一次都可改变灯的当前状态。不用计数器该怎么考虑

网友A:
需要PLC编程可找我2518723439

网友B:
用中间继电器M,比如你按钮输入的是i0.0,那么你就用IO.0输入一个中间M0.0互锁住,在用M0.0输出Q0.0,用Q0做常开串连i0.0输出M0.1,M0.1断开M0.0的线圈。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以前有好多讨论这个的帖子,论坛内搜索一下单按钮启停控制。

网友D:
你试试这个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这个逻辑:                   ...

回复内容:非常好 谢谢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这个逻辑:                   ...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已解决

引用 网友B:
用中间继电器M,比如你按钮输入的是i0.0,那么你就用...

网友E:
加了T 之后,程序最安全保险,也不会误动作

网友F:
用的是西门子PLC吗?用里面的“设置主双稳态触发器指令即SR指令”就可以实现。详细好好看看指令手册。

网友G:
参考三菱ALT指令。。。。。。。。。。。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这个逻辑:                   ...

这个好像不对吧,第一次和第二次效果是一样的啊,结果都是灯亮啊

网友I:
有逻辑取反的代码,三菱的是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