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实际应用中的PLC的交流开关量输入内部电路图

楼主(2016-09-22):
网上有两种交流开关量输入的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用一个电阻限流加在双向光耦上,我暂且先把它叫做双向光耦方式另外一种是用电阻限流,然后用整流桥整成直流加在光耦上,这个暂且叫整流方式。

疑问就来了,
首先,双向光耦方式,当交流输入在过零的时候,双向光耦都不导通,因此三极管那端也不会导通,这样开关量不就出问题了吗?
然后,整流方式,经过整流桥后的直流没经过滤波,还是会有电压为零的情况,也会出现周期性的光耦不导通情况。如果整流后进行滤波,那么因为没经过变压
整流后的电压比较高,因此电容需要用耐用比较高的,这样就需要一个体积比较大的电容,这样貌似也不太实用。
有没有高手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帮忙解释一下,方便的话给个实际应用的电路图,或者PLC交流DI模块电路图。

网友A(2016-11-17):
既然设计交流的DI,那就确定了你对过零不在乎,换句话说就是你能理解在过零时有可能有开关量输入你不在乎他的延迟(10mS-20mS),另外,一般硬件或软件都有一个防抖动设计,一般是10-30mS,还句话说,对于220VAC的开关量检测一般都允许有一定的输入误差。

另外,20年前有个开关量的输入办法,那是光电隔离价格很贵,设计者采用了高频电子隔离的办法,通过高频变压器,输入和内部电路相对静电隔离,实现了对外部接点的检测。有兴趣可以QQ:3940776讨论。

过加入QQ群:创新工控,110283225

网友A:
这个速度很高,应该满足1mS左右的响应需要。

网友A:
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详细电路你自己设计吧。QQ:394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