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求助

楼主(2016-09-22):
无意间发现空气开关旁边有个带箭头旋钮,请问这个旋钮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预留的连接其他联动模块的部件连接口,为了安全起见,如不连接联动模块则用这个可以旋转拧紧的小盖子堵住这个小口。

网友A:
是这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留的连接其他联动模块的部件连接口,为了安全起见,如不...

这个我还真没有留意过

网友C:
楼主说的好像不是外壳上那个堵孔。应该是调整整定电流的。

网友D:
你还是传一个图上来看看,图片比文字表达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吧?

对是这个了。

网友E:
就是这个吗,,,,,,,

网友F:
连接附件用的。。。。

网友G:
连接附件用的,谢谢!

网友H(2017-02-16):
每片壳体是一样的,通过这个孔可以并装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