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AI模块的SF灯一直亮红色

楼主(2016-09-22):
求助,各位老师我是新手,我们单位的一台西门子PLC 有四个机架。我在第四个机架上添加了一个DO模块保存编译后,第二个机架上的一个AI模块一直亮SF。其他模块都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影响正常运行吧。。我们这也有这种情况,问厂家说是程序部分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硬件配置或者有没有外部通道故障(比如外接传感器和你设置的通道类型不一致或损坏等情况)

网友C:
在线检测一下就能发现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D:
楼主第二计较的模拟数据都正常吗?  可能是有溢出吧

网友E:
亮红灯问题不大,重要的是你的AI模块能否正常使用。模拟量数据输入是否正常?

网友F:
红灯通道故障报警 把没接线或没有信号源的通道不启用或改成0-20MA 如果是系统故障 是不是组态版本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