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变频器各端子功能设定值参数

楼主(2016-09-22):
三菱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中对于端子的具体设定值不清楚,比如pr158可以设1到3等数字,可是不知道1, 2, 3分别代表什么参数,所以求一份详细的端子功能参数值说明书。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指的是三菱哪一款变频器?关于参数设定说明书里边参数功能详述都有详细介绍,还是再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

例如E500变频器Pr158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指的是三菱哪一款变频器?关于参数设定说明书里...

我们单位有A500 A700 A800说明书都没有你这种表格,可能是那个说明书(应用篇)有吧。

网友A:
应该是你手里的说明书太简单了,一般变频器说明书都有参数详细介绍,刚刚我又看了一下A500的说明书也有介绍,建议楼主还是从网上下载一个完整的说明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