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伺服跑偏

楼主(2016-09-23):
一台三菱MR-J4-500A控制器带一个HG-SR502BJ伺服电机用来控制一个工作滑台,滑台长2.1米,用西门子FM353 通过外部脉冲使用MDI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现在有一个奇怪现象,工作滑台上有三个停止位置,位置1,2,3,从位置1到2,从位置2跑到3,再从3跑到2,从2跑到1,每次只跑一小段没有位置偏差,;但如果从位置1跑到位置2,从位置2跑回位置1,从位置1跑到位置3,这样跑1小段(1-2-3-2-1)+1大段(1-3)就会发生跑偏,伺服电机运动过程中通过MR软件查看“指令脉冲积累”在跑偏时还是准的,有经验的老师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1)伺服控制器有一各参数INP  定位完成信号,看看这个信号是什么时候产生的,默认是100个脉冲产生这个信号的。如果你的程序用这个信号来做编程的话 很有可能在多次往返的时候产生误差

2)在伺服运动后加一个延时,可以设定为3S左右。看看效果,如果没有偏差的话,可以减少延时

3)你用353控制伺服运动属于开环, 因为353发完脉冲后,控制器还要执行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