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sd-A2与电脑突然连不上了

楼主(2016-09-23):
昨天还好好的,走的时候就关了电源,今天怎么也和电脑连不上了,显示侦测成功。

  1. USB反复确认插拔了几次

  2. 电脑重启过

  3. 台达伺服软件重新装过

  4. 目前伺服和PLC通过modbus通讯仍然正常

  5. 就是这个调试软件和驱动器连不上

哪位能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离开伺服点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B:
多半为物理连接故障,应当与软件及电脑系统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