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软件可以选择画垂线平行线、对象捕捉吗?

楼主(2016-09-23):
画水平垂直线时要很小心才行,画多边形也不能捕捉到点,难画出对称的,交叉多出的一小段线也饿不能裁剪?这些都不能像cad那样设置吗?

网友A:
捕捉是需要矢量数据的。

位图没有这样的功能。建议你用任何软件画出bmp图像然后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捕捉是需要矢量数据的。位图没有这样的功能。建议你用任何...

画直线怎么办呢。有时候很难画出垂直或者平行的线

网友B:
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