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接N

楼主(2016-09-23):
2.2.接地端子­端子必须可靠接地,接地线阻值必须少于10Ω    否则会导致设备工作异常甚至损坏。不可将接地端子­和电源零线  N端子共用[TN-C,接地端子和N在配电室一起做的接地]

网友:
接地线是作保护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流。N线可用作三相平衡,或单相用回路,可以有电流,在使用场合,要分清变电站使用什么系统,常用TN-S(三相五线制)与TN-C(三相四线制。)

网友A:
    哪复制的这段文字?

网友B:
1楼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C:
    其实不只是大多数电工,好多电气工程师对电气设备的保护线的接法也是模模糊糊。不光是世界各国的低压配电系统形式不同,就是中国也同时存在不同的系统,甚至有的本工厂内还存在多个系统。

    要弄清到底采用哪种保护,首先要搞清楚你的低压系统是哪种,TN-C、TN-S、TN-C-S是最为常见的。

    TN-C,外国大量采用,即所谓PEN系统,国内也叫三相四线制接零保护,这种系统可靠性较差,要做较多的重复接地。

    TN-S,外国很少采用,国内就叫做三相五线制接零保护,要有专用的保护PE线,这种系统可靠性高,但耗费铜材最多。

    TN-C-S,目前国内大型工厂采用较多,特点是,中心变电所到车间的供电线路采用三相四线制,也就是属于TN-C系统,对于某个车间来说,进线重复接地后,车间内采用TN-S,这样即节省了部分铜材,又保证了可靠性。

    以上都属于接零保护,这些系统中不得采用接地保护。至于接地保护,只适用于TT系统。

    还不明白的话,看看国家规范。

楼主:
三晶8000B系列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复制的这段文字?

三晶8000B系列变频器

网友D:
地是地,零线是零线,你管人家变压器房的事干嘛,技术要求接地你就接地

网友E:
接地是接地。零线是零线

网友F:
这样发帖也可以,真好,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是地,零线是零线,你管人家变压器房的事干嘛,技术要求接地你就接地

问题是地和零本来是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哪复制的这段文字? ...

编这个手册的也不知从哪抄来的。任何电器都无须单独做个接地体与之连接。供电线路把系统接地送过来了(PE),用户连接就是了。

网友G:
千万不要保护接零了又保护接地,那样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万不要保护接零了又保护接地,那样非常危险。

社保有的是接N,有的接PE,但配电室N  PE是一根线到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