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分类、选型、使用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6-09-23):
一、变频器的分类

1.1变频器按其供电压分为低压变频器 ( 220V 和 380V ) 、中压变频器 ( 660V 和 1140V ) 和高压变频器 ( 3KV、 6KV、6.6KV、10KV )。

1.2变频器按其功能分为恒功率变频器、平方转矩变频器、简易型变频器、通用型变频器、电梯专用变频器等。

1.3变频器按直流电源的性质分为电流型变频器和电压型变频器。

1.4变频器按输出电压调节方式分为 PAM 输出电压调节方式变频器和 PWM 输出电压调节方式变频器。

1.5变频器按控制方式分为 U/f 控制方式和转差频率控制方式两种。

1.6变频器按主开关器件分为IGBT、GOT、BJT三种。

1.7变频器按外型分为塑壳变频器 ( 小功率 )、 铁壳变频器 ( 多为中功率)、柜式变频器 ( 大功率 ) 。

二、变频器选型注意事项

变频器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使用,因此用户有必要对负载、环境要求和变频器有更多了解。

2.1负载类型和变频器的选择:

电动机所带动的负载不一样,对变频器的要求也不一样。

2.1.1风机和水泵是最普通的负载:对变频器的要求最为简单,只要变频器容量等于电动机容量即可(空压机、深水泵、泥沙泵、快速变化的音乐喷泉需加大容量)。

2.1.2起重机类负载:这类负载的特点是启动时冲击很大,因此要求变频器有一定余量。同时,在重物下放肘,会有能量回馈,因此要使用制动单元或采用共用母线方式。

2.1.3不均行负载:有的负载有时轻,有时重,此时应按照重负载的情况来选择变频器容量,例如轧钢机机械、粉碎机械、搅拌机等。

2.1.4大惯性负载:如离心机、冲床、水泥厂的旋转窑,此类负载惯性很大,因此启动时可能会振荡,电动机减速时有能量回扩应该用容量稍大的变频器来加快启动,避免振荡。配合制动单元消除回馈电能。

2.2其他注意事项:

2.2.1长期低速动转,由于电机发热量较高,风扇冷却能力降低,因此必须采用加大减速比的方式或改用6级电机,使电机运转在较高频率附近。

2.2.2变频器安装地点必需符合标准环境的要求,否则易引起故障或缩短使用寿命;变频器与驱动马达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50米,若需更长的距离则需降低载波频率或增加输出电抗器选件才能正常运转。

三、变频器使用注意事项

3.1物理环境

3.1.1工作温度。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产品一般要求为0~55℃,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余地,最好控制在40℃以下。在控制箱中,变频器的安装应严格遵守产品说明书中的安装要求,绝对不允许把发热元件或易发热的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3.1.2环境温度。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必要时,必须在箱中增加干燥剂和加热器。

3.1.3腐蚀性气体。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在这种情况下,应把控制箱制成封闭式结构,并进行换气。

3.1.4振动和冲击。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这时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使用抗震橡皮垫固定控制柜外和内电磁开关之类产生振动的元器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3.2电气环境

3.2.1防止电磁波干扰。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因此,柜内仪表和电子系统,应该选用金属外壳,屏蔽变频器对仪表的干扰。所有的元器件均应可靠接地,除此之外,各电气元件、仪器及仪表之间的连线应选用屏蔽控制电缆,且屏蔽层应接地。如果处理不好电磁干扰,往往会使整个系统无法工作,导致控制单元失灵或损坏。

3.2.2防止输入端过电压。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往往有过电压保护,但是,如果输入端高电压作用时间长,会使变频器输入端损坏。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要核实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单相还是三相和变频器使用额定电压。特别是电源电压极不稳定时要有稳压设备,否则会造成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