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在记一次之后

楼主(2016-09-23):
在步进点完成一个循环后 如何把寄存器清零 重新赋予 再加上一次的结果相加

网友A:
Rst,指令就可以实现了,用ADD指令就可以实现加了

网友B:
使用RST和ADD啊

网友C:
寄存器有一个复位使能输入,使其置位一下就行了

网友D:
用rst和add指令

网友E:
估计楼主明白了。 注意,先加完数据再去清除计数。

网友F:
一个循环后, 上升沿将存储数据加1,然后,使能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存器有一个复位使能输入,使其置位一下就行了

请问是那个指令。还有我要同时  清理D100 -D114这几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寄存器有一个复位...

加  我用ZRST时无法清除   ZRST是复位的啊   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