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储能故障的判断和处理

楼主(2016-09-23):
在应用弹簧储能操作机构的高压柜中,合闸前必须预先储能方可合闸。储能机构由电动机带动齿轮机构将弹簧拉长。操作方法有电动和手动两种方法。手动不能储能应当是机构出现机械故障。手动可以储能,但电动不能储能是电气故障。使用时间不久的机构机械磨损不大一般不会出现机械故障。下面主要分析电气故障。

一、行程开关调节不当

行程开关是控制电机储能位置的限位开关。当电机储能到位时将电机电源切断。如果限位过高时,机构储能已满。故障现象是:电机空转不停机、储能指示灯不亮。只有打开控制开关(HK)才能使电机停止。限位调节过低时,电机储能未满提前停机。由于储能不到位开关不能合闸。调节限位的方法是手动慢慢储能找到正确位置,并且紧固。

二、电机故障

如果电机绕组烧毁,将有异味、冒烟、保险熔断等现象发生。如果电机两端有电压,电机不转。可能是碳刷脱落或磨损严重等故障。判断是否是电机故障的方法有测量电机两端电压、电阻或用其它好的电机替换进行检查。

三、控制开关故障或电路开路

控制开关损坏使电路不能闭合及控制回路断线造成开路时,故障表现形式都是电机不转、电机两端没有电压。查找方法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或电阻。测量电压法是控制电路通电情况下,万用表调到电压档,如果有电压(降压元件除外)被测两点间有开路点。用测量电阻法应当注意旁路的通断,如果有旁路并联电路,应将被测线路一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