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S7-200SMART能做以太网通讯么

楼主(2016-09-23):
请问下两者可以通过网口做以太网通讯么,200 smart与200的CP243-1通讯模块进行联机

终于还是搞定了,在种种不懈的努力下,具体案例文件请参见附件!

网友A:
可以,完全支持以太网

网友B:
S7-200SMART PLC是西门子公司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一款高性价比的小型PLC产品,其大体的使用与S7-200PLC差不多。这里我们主要说说他们之间不一样的地方。

  S7-200PLC要实现PLCPLC之间的通信,可以使用PPI进行数据的交换,但是对于S7-200SMARTPLC来说PLC上自带的485通信口不支持PPI通信,如果我们需要通过这个485口实现S7-200SMART PLC之间的数据交换,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口来做MODBUS通信,一个作为MODBUS主站,一个作为MODBUS从站,来进行数据交换。

  如果两个PLC作为MODBUS通信来实现PLCPLC之间的数据交换的或工作量会比较大,那么S7-200SMART PLC对于S7-200PLC来说他有一个优势,就是在PLC的基本单元上带有一个以太网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以太网口来实现S7-200SMART PLC之间是数据交换,使用以太网通信可以实现8PLC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C:
200通过CP243-1可以用以太网通信;smart200那边还需要加个通信模块吗?  或者smart200本身就有以太网端口,支持以太网协议? 谁知道请说一下  (感谢上楼,原来smart 200带以太网端口)

网友D:
S7-200配个网路模块就可以用网络通讯!

网友E:
可以的,本身也有以太网口的

楼主:
感谢大家回帖,谁有具体的试验步骤,能够为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F(2016-10-24):
可以 S7-200配个网路模块就可以用网络通讯!但是效果差强人意

网友G(2016-12-3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H:
当然能做呀,完全支持以太网

网友I:
可以请假,,,支持~~~~

网友J: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K(2017-03-08):
不要做无谓的瞎猜了。不可以。

所有产品唯独就是200和smart不可以。

尽管他们都有什么什么,可就是不可以。

楼主(2017-09-15):
引用 网友K:
不要做无谓的瞎猜了。不可以。所有产品唯独就是200和s...

在200即将退市的这期间,西门子smart plc的编程软件已经更新到V2.3版本,已经咨询过西门子工控技术客服,据说已经可以支持,方法可参见与300的TCP连接方式,具体的测试文档西门子应该还在紧急筹备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大家回帖,谁有具体的试验步骤,能够为大家分享一下感...

我有哦,重新编辑后请看附件

网友M(2018-04-16):
楼主可以分享到邮箱吗

网友M:
楼主麻烦您发一份到我邮箱,2995174706@qq.com

网友N(2018-05-16):
可以用大连德嘉的200以太网模块CP243u,不仅可以连编程软件上下载程序,还可以直连wincc、组态王、力控等组态软件等,最主要的是能和s7-200smart/1200/300通讯,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用额外写程序,插上后,在网页填表就可实现此通讯功能,十分方便。

网友O(2018-07-06):
为什么,不能充值???

网友P:
看看 还是很有帮助

网友Q:
学习了  楼主有心了

网友R:
楼主在不在,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资料,就你这有,可是没积分啊,能给我发一份吗,邮箱dinglj0718@163.com

楼主(2019-05-16):
再来补充一个西门子文档的案例,这里面也有详细的介绍,祝君好好孕了

S7-200 CP243-1 和S7-200 SMART CPU以太网口之间的S7通讯

S7通信是S7系列PLC基于MPI、PROFIBUS、ETHERNET网络的一种优化的通信协议,主要用于S7-300/400PLC之间的通信。
经过测试发现S7-200 通过CP243-1与S7-200 SMART PLC 之间的S7通信也是可以成功的,但是需要S7-200侧作为客户端组态以太网向导。

注意:
1.S7-200 CP243-1 与S7-200 SMART 之间的S7通信未经西门子官方测试,本文档仅供客户测试使用,使用该种通信方式所产生的任何危险需要有客户自己承担!
2.经测试S7-200 SMART PLC V2.1 版本以及以上才支持与S7-200 之间的S7通讯。CPU固件需升级到V2.1以及以上。
3.经测试S7-200 CP243-1侧组态客户端,S7-200 SMART作为服务器才能进行通讯。

硬件和软件需求及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本文采用一个S7-200 加上CP243-1,一个S7-200 SMART PLC为例,介绍他们之间的S7通讯。

硬件:
① S7-200 CPU
② CP243-1(6GK7 243-1EX01-0XE0 )
③S7-200 SMART CPU(固件V2.1/V2.2/V2.3)
④ PC (带以太网卡)
⑤ TP以太网电缆

软件:
① STEP 7 Micro/WIN V4.0 SP9
②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3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① S7-200(192.168.0.102) VB4000的数据发送到 S7-200 SMART(192.168.0.15) 的VB4000 。
② S7-200 (192.168.0.102) VB4001获取S7-200 SMART(192.168.0.15) 的VB4001的数据 。

S7-200侧CP243-1的组态

首先,通过编程电缆使PC机与S7-200的通信,然后选择工具中的以太网向导配置界面,如图1所示:

图 1 以太网向导配置

进入到向导配置界面中,将会看到如图2所示的界面。点击“读取模块”即可读出CP243-1的模块信息,然后双击模块信息,将模块位置添加成功。

图2 模块位置读取

选择模块相匹配的版本,本例中的CP243-1模块型号为6GK7243-1EX01-0XE0,如下图3所示:

图3 模块版本选择

每个CP243-1模块都需要配置一个IP地址,如图3的界面所示。IP地址的设置需要在指定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图4 IP地址分配界面

点击图3中标注的选项,进入图4界面。在该界面中的IP地址栏内填入IP地址:192.168.0.102,然后点击保存,并退出该界面。

图5 IP地址设定

模块命令字节:CP243-1模块需要占用一个QB字节,该字节的地址不能任意填写,需要进行计算(如果通过自动读取模块位置的方式则会自动计算)。计算的规则就是从CPU本体的输出字节开始计算,依次排列到CP243-1的模块位置即可;

对等链接:组态CP243-1进行S7连接的连接数量的设置,通过S7连接可以与通信伙伴进行读写数据操作。

图6 设定QB字节地址及连接数目

选择此为客户机连接,TSAP是Transport Service Access Point的缩写,表示的是连接资源的地址,与S7-200 SMART通讯可设置为:

1、02.00
2、02.01
3、03.00
4、03.01

本例中设置的为02.00。输入S7-200 SMART 侧的IP地址:192.168.0.15。点击数据传输按钮进入数据交换的定义。

图7 连接设置

选择"数据传输"标记,并单击"新传输"按钮进行配置:选择是读取数据还是写入数据,填写通讯数据的字节个数,填写发送数据区和接收数据区的起始地址。
本例中为将S7-200的VB4000传送到S7-200 SMART CPU的VB4000;
S7-200 VB4001获取S7-200 SMART的VB4001的数据 。

图8 定义数据传输

选择CRC校验,使用缺省的时间间隔30秒,点击下一步按钮。

图9 使用CRC

填写模块所占用的V存储区的起始地址。注意不要和程序中的其他地址冲突。

图10 配置存储区

S7-200侧编程

完成以太网向导配置后需要在程序中调用以太网向导所生成的ETHx_CTRL和ETHx_XFR, 然后,将整个项目下载到S7-200 CPU。
对于S7-200的同一个连接的多个数据传输,不能同时激活,必须分时调用。下面的程序就是用前一个数据传输的完成位去激活下一个数据传输,如图11.图12.图13. 所示

图11 S7-200程序段1

图12 S7-200程序段2

图13 S7-200程序段3

可参考例程: S7 200 以太网轮询例程

注意:此指令库/程序的作者和拥有者对于该软件的功能性和兼容性不负任何责任。使用该软件的风险完全由用户自行承担。由于它是免费的,所以不提供任何担保,错误纠正和热线支持,用户不必为此联系西门子技术支持与服务部门。

S7-200 SMART的组态

S7-200 SMART 做服务器不用编写任何程序。

图14 设置IP地址

监控结果

楼主:
附上官方S7-200以太网轮询例程百度网盘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NCI8vsXyHpmt4i9-3YZBQ 提取码: 3gcw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S(2019-12-15):
完成以太网向导配置后需要在程序中调用以太网向导所生成的ETHx_CTRL和ETHx_XFR, 然后,将整个项目下载到S7-200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