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伺服电机暂停问题

楼主(2016-09-23):
求助刘工,我用galil卡控制台达伺服,当我的PR命令发出去之后,要求在中间可以暂停,而且暂停后重新开始可以继续之前运动,这可以做到吗,应该发什么指令!

网友A:
可以用SPA=0的方式,需要恢复运动时,再重新设置SP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PA=0的方式,需要恢复运动时,再重新设置SP值。

 您的意思是比如我要控制电机转十圈,当他转5圈的时候我可以发SPA=0,当他停下来后再重新给他一个速度值,他会继续转5圈,而且速度是按我第二次给他的速度转,而不是程序里面本身给他的速度,是这样吗,我之前的暂停的做法是用ST加BG,但是发现每次ST之后再发BG电机不会记录之前转的圈数,而是重新按程序里面的再重新转一次,是不是说明ST之后再BG程序相当于是从头开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PA=0的方式,需要恢复运动时,再重新设置SP值。

还有二个问题想请教下您,1、刚刚您说的SP指令是可以达到暂停效果,但是他的暂停是减速停止,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立即停止,暂停之后可以继续之前运动。

2、我现在galil卡的en+,en-接口遇到一个问题,我的伺服驱动器是设的由外部开关来使能SON,我接了二根线路出来,当我把二根线直接连接时,伺服是可以使能的,但是当我把这二根线插在en+ en-上发脉冲时,伺服是不可以使能的,电机不转,说明en+en-没有导通,这是为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在发脉冲时,en+en-应该是导通的,相当于开关闭合,是不是有其他参数没有设定正确,麻烦刘工指导下

网友A:
是不是说明ST之后再BG程序相当于是从头开始啊

不是程序,而是运动过程重新开始。

1、刚刚您说的SP指令是可以达到暂停效果,但是他的暂停是减速停止,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立即停止,暂停之后可以继续之前运动。

要立即停止,就要使用AB指令,但这是应对异常紧急状态的,电机可能会出现不可控制的震荡,对机械件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受控的停止,必然是有减速过程的。

2、我现在galil卡的en+,en-接口遇到一个问题,我的伺服驱动器是设的由外部开关来使能SON,我接了二根线路出来,当我把二根线直接连接时,伺服是可以使能的,但是当我把这二根线插在en+ en-上发脉冲时,伺服是不可以使能的,电机不转,说明en+en-没有导通,这是为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在发脉冲时,en+en-应该是导通的,相当于开关闭合

在您发脉冲的时候EN+与EN-是不是导通的,还要看硬件跳线设置,也可能跳线插错了,造成EN+与EN-的动作与您的 预期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明ST之后再BG程序相当于是从头开始啊不是程序...

还想询问下您,目前我在调式home回零时,用到CN指令时,不管如何改变,第一位始终要设置为-1,即限位开关输入低电平有效,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想询问下CN第一位这个限位开关属兔低电平有效这个意思应该怎么去理解(假如我现在电机到达零位光电开关时传感器的输出是高电平是不是说我这个值就不应该设为-1,但是如果不设为-1程序就会出错,我用的光电开关是四线制,二个输出的)

网友A:
“第一位始终要设置为-1,即限位开关输入低电平有效,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可以说是因为您的限位开关没有换么?

“我特别想询问下CN第一位这个限位开关属兔低电平有效这个意思应该怎么去理解(假如我现在电机到达零位光电开关时传感器的输出是高电平是不是说我这个值就不应该设为-1,但是如果不设为-1程序就会出错,我用的光电开关是四线制,二个输出的)”

这个是用来设置限位的开关在什么情况下反馈为0(限位有效),什么情况下反馈为1(限位无效)的。而这里所说的低电平,是指控制器内部电气信号。如果您使用的是该光耦的型号,“低电平”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指光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