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V电机问题

楼主(2016-09-23):
5.5KW电机,额定电压690V,由15KVA的升压变压器(AC380/690)通过3000M电缆给电机供电,变压器实际输出电压750V,启动后未端电压690V,运行电流约6.5A。现电机运行没多久就烧,请高手分析下原因

网友A:
简单算了一下额定电流在5.1-5.4A,

6.5A过流了,长期过载肯定会烧的,3KM长的电缆,有多粗?确定压降没影响?

网友B:
你这个肯定是过载烧了的!

功率因数0.8的话电流满载5.7A,过载较大呀

实际这个电机功率因数在0.9左右,这样额定电流更低

网友C:
频率不对,应该是60HZ电机,接了50HZ电源。不用变压器直接采用三角形接法,用个400V等级变频器不会过流。变频器在电机测连接,而不是电源测!当然要合理设置参数呀!

网友A:
楼主有答案及时公布,我还关注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