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模拟值输出为什么是“???"

楼主(2016-09-23):
前辈们,我定义了一个变量Ix,范围是6400-32000,模拟值输入取Ix,范围相应调整,模拟值输出也是Ix,为什么前几次输数能正常显示输出,后来就变成了"???"呢?如图:

网友A:
通讯断开了,是和PLC 还是其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断开了,是和PLC 还是其他设备

应该是通讯问题,我没连PLC,只是在数据词典里面定义了modbus变量

网友B:
???显示应该是通讯未建立。

网友C(2016-11-18):
广西机电的黄家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