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西门子300PLC之间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09-23):
各位工程师好,我现在在现场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现在有14个plc   西门子319,自带pn,他们通过光钎以太网连在一起,各个plc

都是独立的。现在因为突发状况,PLC之间做为通讯连接的节点,继电器不够了,需要plc之间建立通讯,完成几个信号的交换。

现在只有以太网通讯,请问如何实现他们之间的通讯,相应的通讯程序如何编写啊!谢谢大家了,急,听说open ie,好像可以,请问怎么做?

楼主:
请大家花点时间,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家花点时间,帮我看看,谢谢了

s7300有专用的以太网功能块,好象是FC63,FC64,FC65,FC66,编程手册上有。

网友B:
多个PLC通讯 可以用标准TCP/IP 通讯也可以用PB  PN 通讯都行, 现在 目前的硬件来说的话 应该是TCP/IP 或者PN通讯 都行  。 去官网 都有文档可以看下 。

网友C:
设置同网段IP地址,建立内部网络,用PUT  GET 指令进行PLC之间的通讯

网友D:
组态以太网选择connections,S7conection属性里面本地设置用默认,设置好IP,通讯伙伴选择未知,设置好IP即可

PLC指令用PUT GET

这样PLC之间建立以太网连接即可,不需要组态到一起

网友E:
PLC之间可以用创建网络链接,调用块就可以了吧

网友F:
西门子网站上相关说明非常多。

在西门子网站上搜F0448或以太网通讯模块常见问题集可以找到你需要参考资料。

网友G(2016-11-04):
调用系统功能块!!!!

网友H(2018-05-24):
这个案例阿豪啊

网友I:
profinet io通讯啊,网线就行啊

网友J(2018-07-25):
大连德嘉出品的 ETH-MPI(Plus)以太网转换器,包含 ETH-MPI(Smart IE)的所有功能,同时还有两个 PLC 之间通讯的以太网通道,可以与 S7-200\S7-300 PN\S7-1200\S7-200 SMART 通讯。
注意,本款产品功能极其强大,它不仅可以连接西门子 Smart IE 系列触摸屏,还可以连接带有以太网口的 S7-300 用的触摸屏,比如:昆仑通态触摸屏等。
*将S7-300 PLC 的 MPI/DP(主站 master)连接到大

连德嘉 ETH-MPI(Plus)以太网转换器,转化成西门子Profinet(TCP/IP)以太网协议,通过网线可连接 STEP7、WinCC、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组态王、力控、等众多软硬件产品和电脑。
*TCP/IP 通道为 4 个[ 注:仅可为四台上位机或设备服务,在同一台上位机中可同时运行WinCC 和 STEP7 ]
*具有两个 PLC 之间通讯的以太网通道,可以与S7-200\S7-300PN\S7-1200\S7-200SMART 通讯。通讯设置界面如下:

网友K(2019-07-08):
个人围观围观围观few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