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远程控制如何改为外部控制

楼主(2016-09-23):
在第一行的状态栏,1l    1R   应该还有一个是1 “空格”

当变频器第一行就是显示L和:“空格”转换时,可以取掉面板,

 当变频器第一行就是显示L和R转换时,不能掉面板,

请问大侠:如何将远程控制改为外部控制。

网友A:
远程控制和外部控制是一个意思。显示1R的意思是,外部控制的速度来源是控制面板,因此,在这种控制方式下,不可以移除控制面板

楼主:
谢谢!

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变频器安装在天车上,天车在运行中产生振动,有事会造成操作面板松动,使操作面板接触不好而报警停车。

所以请教大侠:如何设置才能将1R改为“空格”。

应为空格使天车可以不安装操作面板。减少不必要的故障报警。

网友A:
速度给定来源不是面板给定就可以了。比如给一个恒速给定(短接DI某个输入)

楼主:
速度给定来源为PLC给定。

楼主:
请问需要更改那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