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气画图软件,简单易学

楼主(2016-09-24):
求电气画图软件,要简单易学,因平时用的不多,O(∩_∩)O谢谢

网友A:
以前过的WORKS,先升级SuperWORKS

SuperWORKS是利驰软件历经15年持续不断的升级换代开发的专业的电气CAD设计软件,SuperWORKS可帮助电气及自动化工程师轻松进行电气原理图绘制、修改,材料明细的统计、生成,可自动生成端子表、电缆表、接线表、开闭表及接线图,提供了丰富设计图库及库管理功能,有效帮助提高电气设计效率和质量。

还有ProfiCAD等

网友A:
电气绘图软件(protels) 是一款已经经过<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设计电路原理图和PCB的专业软件。电气绘图软件(protels)功能强大、界面简洁...太复杂。简单电路,一次性;请印制电路板厂帮忙搞定。

网友B:
cad2004 是最容易的画图软件了另外还有许多uperWORKS。设计师、电子图版、EPLAN等

网友C:
PROTEL99se、EWB都不难,protel除了99se还有新版本的不过新的安装文件大,只是简单画图的话估计有些功能用不上就没必要了,还有proteus,这个可以对单片机进行编程仿真。如果只是纯粹的画个电路图发表个文章不干别的话,用office的visio也可以,这个最简单,里面有电路和电气的模板,就看你做什么用了。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D:
CAD 用起来比较灵活  也比较容易

网友E:
CAD就可以了,...

网友F:
CAD,简单易学,看图完全可以了

网友G:
推荐EPLAN  ,对你以后有好处

网友H:
还是用CAD吧,画电气图还是比较主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