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CP260模块指示灯全亮,这个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6-09-24):
我们公司有台旧的设备,用的是贝加莱控制,有个CP260模块突然之间发生,模块上面所有的指示灯全亮,

ready,run,mode,error,bat五个灯全亮,其他模块都报Error红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复一下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一下位试试看。。。。。。。。。。。

复位试过了,换了一个新的CP260也是同样的故障,指示灯全亮。搞不懂了。。。。

楼主(2016-12-26):
最后结果是贝加莱的底板与CP260之间接触不良引起的。

CP260还需要另外写入程序,所以说请厂家来搞定的,也搞了蛮久。唉

网友B(2023-06-04):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