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有顺控步进指令吗?和三菱的一样吗

楼主(2016-09-24):
欧姆龙有顺控步进指令吗?和三菱的一样吗?还有一般的通用顺控程序大概思路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A:
有的,不过要具体到plc的型号,因为顺控不是每个plc都有的,具体的看手册说明,我也记得不太清楚

网友B(2018-05-18):
该直接在上位机程序根据FINS协议,发送一个命令帧,PLC会自动回复一个命令,你直接用上位机接收后解析这个命令就可以

网友C:
学习下,借鉴长辈的心得,谢谢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