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如何实现??听说有透明传输

楼主(2016-09-24):
你好,我有一台FX3U的PLC,外加了两块FX3U-485ADP,其中一块与外围设备通信,另一块空闲。本体上的编程口与威纶通MT8101IE的屏相连。编程软件用的是WORK2,每当要监视PLC的程序时,总要把编程口上与屏相连的线拔下来,换上SC-09与电脑连上才能监控PLC。想请问一下,如果不想通过编程口拔来拔去的换电缆,既能做到与屏和PLC同时相连,同时可以监控操作,该如何做?是否需要增加别的模块?透明传输功能能否实现?如果能实现,在PLC、计算机、屏上又该如何设置?
谢谢!

希望各位工控大神,师傅老师们帮帮我!!

网友A:
触摸屏和PLC用侧边的485通信,主机上的通信口可以留作编程用.....

楼主:
回复内容:如何接线呢??我都选用485两线制,plc的485模块已经跨好线了,触摸屏那边我该焊接哪两个端子??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和PLC用侧边的485通信,主机上的通信口可以留...

楼主:
若果我两个485模块都已经用来与仪表通讯,我该如何实现呢???听说有个透明传输功能,局具体该如何实现??如何设置??

网友B:
透明通讯传输,我只在全部三菱用过!!

威纶做到透明传输,估计只有威纶自己的PLC+威纶触摸屏可以吧

网友C:
没有做过维纶触摸屏穿透功能,FX3U和普洛菲斯触摸屏可以穿透,和三菱触摸屏也可以穿透。我之前用FX3U和维纶触摸屏,就在3U的侧边加了一个RS-422BD,就可以了。PLC本体上的通讯口就和维纶的6070触摸屏通讯,PLC侧边加的通讯口就用来上下载监控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