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dm302

楼主(2016-09-24):
康耐视dm302如何设置高速扫描.

伺服转速900mm/s 条码10mm 二维码.如何调暴光和增益

刚接触发高速扫描,不会设置.求指教.

网友A:
900mm/S,这是速度,扫描器的扫描参数一般是最快每秒扫多少个码。你换数下来每秒需要通过多少个二维码?一般的视觉扫描最快的在30~40个码。这和码的清楚度及是否有抖动等等现场工况有关系。设置一般都需要软件来设置,主要设置的参数就是距离、也就是焦距,还有就是曝光,其它没什么要调的。

网友B(2018-02-26):
900mm/S,这是速度,扫描器的扫描参数一般是最快每秒扫多少个码。你换数下来每秒需要通过多少个二维码?一般的视觉扫描最快的在30~40个码。这和码的清楚度及是否有抖动等等现场工况有关系。设置一般都需要软件来设置,主要设置的参数就是距离、也就是焦距,还有就是曝光,其它没什么要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