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正变频器怎样接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6-09-24):
请教各位老师,我这里有台天正的变频器想搞一个恒压供水,不知道怎样接线。手里有个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

网友A:
上传你的变频器的照片,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B:
楼主你好

给你个参考

你用的压力变送器是无源的,所以需要加电压,可以用变频器的电源(变送器电源要求一般都是24VDC,变频器没的24V,就得外加电源,上图是我网上找的,是天正的,但是具体型号要看楼主你自己的变频器),也可以外加电源,不过那样就需要把外加电源的0V和COM连起来。电源+连压力变送器的+,压力变送器的-接变频器的+I端(即电流量输入端),COM接电源-。

网友C:
楼上是个活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