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可以抑制电网电压的瞬间降低吗?

楼主(2016-09-24):
现在我有一个大功率的电机用星三角启时瞬间电压降太大,我想可有可以用电容补偿的方式,对电压起一个瞬间钳制的作用?

网友A:
电力补偿电容可以对无功功率进行补偿没错,尤其是在开机启动时补偿作用特别明显,你的这个应该将电容在启动前首先投入电容器组再进行星三角启动方可有效补偿

网友B:
怎么可能!电容器存储的电荷放出去也是单方向的,只能解决半个周波的衰落,不信就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电容器存储的电荷放出去也是单方向的,只能解决...

几年前在大山里见过有人在大电机旁装一个大的电容补偿柜,当时的电机(75KW)距变压器至少有两公里,电柜也很容易启动,只是那时没想明白电容柜在那里起什么作用。电容对瞬间电压波动有一定的钳制作用是肯定的,但我不明白其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C:
电容在交流电路里有三个作用:

1,电容在交流电路里可将电压维持在较高的平均值!(近峰值). (高充低放),可改善增加电路电压的稳定性!
2,
对大电流负载的突发启动给予电流补偿!电力补偿电容组可提供巨大的瞬间电流!可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3,
电路里大量的感性负载会使电网的相位产生偏差,(感性元件会使交流电流相位滞后,电压相位超前90!.而电容在电路里的特性与电感正好相反,起补偿作用。

因此,用电容补偿的方式,对电压起一个瞬间钳制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友B  怎么可能!电容器存储的电荷放...

提高功率因数,使供电线路电流降低,线损减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在交流电路里有三个作用:1,电容在交流电路里可将电...

以为电容器接在直流电路吗?以为电容量很大吗?

网友E:
我的看法是电力电容对电动机冲击电流的抑制没有好处。理由如下:

1、电机启动电流源于启动瞬间相当与电阻负载,该电阻有定子绕组电阻决定,无论有无电容,这个冲击电流不变,但增加电容后线路启动电流实际是增大的,线路压降增加,启动电压更低,而不是更高。

2、对于长线路的电力电容补偿作用是提高电动机供电电路的“运行时”功率因数,从而降低下路压降,提升“运行时”电机端电压,上面长距离供电线路正是依据这一原理。

网友A:
李纯绪大师:电机启动时最大的电流是磁场激磁电流也就是传说中的无功分量而不是有功分量!!

电容器可以提供的恰恰是无功功率而不是有功功率!!

但是电容器在接入电路瞬间因为电容充电作用需要吸取瞬时大电流,此时会导致电网电压下降

较大,因此需要将电容器组在电机启动时提前接入以避免该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友B大师:电机启动时最大的电流是磁场激磁电流也就是传...

想象。

作为无功补偿的电容器,只有区区几十、几百或几千微法,几十或几百安培电流能维持几个周波?另外,电容器不能提供交流,对电机启动有作用吗?

网友E:
对于功率因数补偿电容1uF在工频下的工作电流是0.12A,如果100uF就是12A(每相)。启动时有高次谐波电流,总电流会增加,线路电压是降低,电机端电压降低。因而不可能“对电压起一个瞬间钳制的作用”。

另外电容对于交流电在工作时有连续的交流电流通过,其电流电压关系也是由欧姆定律计算的。电容器不是电源,当然不能提供电流,电容是负载,接入电路,电源会不断提供电流。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是有意义的,至少在思考,但思考的方向显得缺少经验和电工基础不太熟悉。首先我们来看问题“现在我有一个大功率的电机用星三角启时瞬间电压降太大”,这样的描述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这种状况可以接受吗?是一直如此,还是新设备?供电情况如何,对别的设备有影响吗?电机功率大,多大,相对于变压器容量如何?这些问题才是需要了解的,至于启动时电压降如果不影响供电系统可以不理会,如果有影响,需要根据上面的问题,对供电系统进行负荷调整优化、改变启动方式等等来解决问题,比如自藕变压器启动、软启动器启动等。电容在直流电路的滤波作用,认为在交流电路可以抑制电压或抑制电机启动时的电压降是不对的。采用的电容原本就不同,直流电路是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如果接反就会爆炸,而电力电容是无极性的,只要加以交流电压,就不断有交流电流流过。但是初学电工的人常常对电容的电流不了解,认为只有充放电才有电流,实际对于交流电路,电流也是交流的,并且一直都有,电容有额定电压有功率,如果没有电流就没有必要写“kvar"这个数值。

举个例子来说,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个设备一上电就烧保险,原因就是安装工将1Uf电容误装成10uF电容,交流电路”电容“一直有电流通过,记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是有意义的,至少在思考,但思考的方向显得缺少...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热烈讨论。

我的工作经常会碰到大功率电机(75KW以上)难启动的问题,由于机器是移动的且工作环境很差,因此目前机器的启动方式是星三角降压启动。本机器在启动一般不考虑对电网的影响。供电变压器的容量一般也够大。只线路有时太长,因此电机启动的瞬间(0.3秒),机器侧的电压降就很大(420V有时会降到300V以下)。但是过了0.3秒的时间,电压就会回升。

网友F:
实践经验,电动机起动前,电容补偿超投(超过1,程容性)有助于电动机的顺利启动,对稳定系统电源是非常显著的。

网友E:
移动设备,像楼主所讲情况,一般是正常的,一般线路也不会很长(100m,200m?)。如果工作有问题,就是更换大一些的电缆,为什么要拖个电容补偿箱呢,何况那根本不是用于启动电压的补偿的。

我有一个案例,低压输电距离1公里,电缆选择大了成本过高,才采用就地功率因数补偿柜。原理是灰色的,而应用之树常青。

凡事需要权衡,不能人云亦云。

网友:
原理是灰色的,而应用之树常青对: 潇湘琴话 移动设备,像楼主所讲情况,一般是正常的,一般线路也不会... 内容的回复!

“”原理是灰色的,而应用之树常青,何意?我们有时线路也有1公里多的

网友:
线路长了加大电线肯定成本太高

网友E:
铜线的电阻率是1/58,即1mm2的1m长的导线电阻是1/58欧姆电阻,1A电流压降为1/58V。那1000m,就是17.2V。假如线路压降降低15%,是电动机运行电压下限,即容许线路电压下降220*0.15=33V,对于1mm2线路输送1000m距离最大通过电流为1.9A,相对于安全载流量13A仅为其15%。所以长线路电缆选择优先考虑的是电压降,而不是安全载流量。理论没有不同,而考虑的重点不同。能否用好理论关键看应用的技巧,这是长新常变的。故应用之树常青。

回到你的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用很大的电缆,可以小一点吗?可以。但是不能小很多!这是对电动机负载而言,其功率因数一般是0.8,电流中有一部分是无功。假设补偿到1.0,电流最多也就减小80%,好了我们在回到《电工手册》的电线电缆安全在流量表,我们发现电缆规格最多可以降低一个规格,这就是极限!那么你自己决定是采用合适电缆,还是采用功率因数补偿降低一个规格电缆。这个取决负载大小。其实这还不是全部,供电系统需要全面考量,如果大电流远距离,为什么不用高压输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我用“理论是灰色的,而应用之树常青”来表达我对电工基础的理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